新手请教

楼主(2012-02-01):
亚托600N打开电源后尾舵吱吱响个不停,而且尾翼跟着动,一直转到头才停,但是
舵机
还是响,请问各位老手,这是正常现象吗?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A:
 不正常,你的控4通道是不是有动过微调,赶紧的别通电了,当心尾舵卡死烧毁了!调整吧!先把尾舵机连杆拔了再调整,别烧舵机

楼主:
谢谢 师傅指导了 微调没有动过 买来以后直接装接受了 别的没有动 是不是连接错了 ,陀螺仪出来两根线都是3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