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模,问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2-02-01):
最近迷上了固定翼,想入手富斯9通,想问电调与电机的之间的电压要配对吗?7.2V的电机配7.2的电调?11.1V与7.2V的电机与电调可共用吗?那接收机、舵机这些呢?(电调的BEC输出是不是就连接收机的供电口?)谢谢!富斯9通遥控专用
通道:9通道 2.4G频率
调制方式:GFSK
灵敏度:1024 RF。
接收灵敏度:-100dbm
功率:4.5 -6VDC
重量:5克ANT
全长:26毫米
尺寸:37.6*22.3* 13MM
颜色:灰色半透明CER

1个2.4G9通道接收机

楼主:
没人回答吗?还是这个问题太菜了?

网友A:
您好,电调都是按A来算的,常用的有20a 30a 40a的,要按情况配对马达和电调哦。

网友:
电调和电机都有工作电压范围的,符合这个范围的就可以配套使用,具体看说明书。
接收机和舵机都是用4.8V-6V电压,一般电调BEC输出电压是5V,可以直接给接收机和舵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电调都是按A来算的,常用的有20a 30a 40a的,要按情况配对马达和电调哦。 [/quote
按你说,30A的电机配30A的电调就行了,那舵机、接收机不用考虑电压了?我想用11。1V的电机,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电调都是按A来算的,常用的有20a 30a 40a的,要按情况配对马达和电调哦。 [/quote
按你说,30A的电机 ...
30A的电机配40A电调好一点啊,留点余量。
现在的普通电调和普通电机一般都是低压电调,都可以11.1V下用。

网友:
舵机、接收机不用考虑电压了,电调的BEC输出直接供电。

楼主:
 学习了,我可以入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