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DS510可以换DS520的齿轮不

楼主(2012-02-01):
各位前辈510换520的齿后,可以提高性能用来做锁尾舵机不?

网友:
510锁的也不错,我 410都可以锁很好

网友A:
520和510就是齿轮不一样,类似FUTABA9650和9257,510换520齿轮后,就成为520锁尾舵机的参数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5981 我的DS510还蛮神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0和510就是齿轮不一样,类似FUTABA9650和9257,510换520齿轮后,就成为520锁尾舵机的参数了。

我就想用来锁尾,那我买520的齿轮换上试下哈

网友:
齿轮我在行,齿轮要看模数,变位系数、齿数、公法线一样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