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装了个练习机,发图现下丑,顺便请教一个关于google地图的小问题。

楼主(2012-02-01):
20级小金星,没有装方向舵机一是不会用二是减重三是没有舵机了
下面是刚刚截的google地图不知道白色那块地方指的会不会是又大又靓的机场

网友:
看着不像

网友:
方向舵机也就地面转弯能用上,不过有时候降落你可能要眼瞅着它撞墙

网友:
方向舵不装也行,。

网友:
白色的一般是厂房

网友:
方向舵机和前轮的转向摇臂是连动的,要不你飞的地方是很宽阔的~1

网友:
没方向的怎么控制直线滑跑,降落后怎么控制方向
奉劝你一句,控制不了方向的飞机没法玩,又是油机,安全第一。

楼主:
受教了,把仅有的9克舵机装上去,只管前轮。

网友:
可能是塑料大棚。或是塑料地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把仅有的9克舵机装上去,只管前轮。

9克塑料齿舵机装上恐怕玩不了几次就扫齿了,搞个3003之类的也不贵,转向和方向舵都有了,别说觉得方向舵没用,侧风进场修正还是很有用的。
玩飞机还是别凑合,你给它凑合,它就报复你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标题

承蒙众前辈指点飞机已被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