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思不出,继续折腾XA云台。。wkm云台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2-01):
貌似很多人都在用麦肯鸡的组合。。。WKM飞控+XA云台, 对XA云台的舵机不满意,早几个月前就买了个JR DS8915,可因为安装孔位不对,XA是9mm孔间距,JR是11mm,一直未换舵机,春 节闲的没事,突然发现以前老X650的脚架挂载用的“ ] " 型件,可以拿来用,于是终于开工了。。。还是上图片吧

11mm间距打孔,攻丝

两端各锉掉1mm左右

JR舵机比较高,“]” 形支架刚好往回退一点,齿轮咬合位置刚好

这个地方把原来的铜垫圈换成薄些的垫片,位置刚好,有0.几毫米的间隙没碰上

楼主:
最后看一个方法一的效果,wkm云台输出增稳,原始视频和图表表现一样,横滚晃动在1°左右,必须要后期,后期用了慢放和软件增稳,用然后用黑框遮挡住增稳导致的边缘丢失,左右遮挡2%,上下遮挡1%。。。感觉最后效果还可以接受。。。等有机会再试试方法三的实拍效果,调的精细点估计会好于wkm的

网友:
坐地板上认真学习中......

网友:
看了2分钟还是那颗树。

网友A:
难道还得买个XA飞控来给云台增稳,WKM的舵机输出快改改吧,哎

网友:
这个帖不顶不行,科学的实验验证,严谨的数据分析,图文并贸,很是说明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还得买个XA飞控来给云台增稳,WKM的舵机输出快改改吧,哎

一套RE 300块,WKM输出不改,直接拉动RE的销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真不错,等后面的测试。我试过把AHRS粘到狗上,好像参数到100都横滚都跟不上,是不是原配舵机反映慢?

网友:
AHRS不能直接放到云台上 会导致AHRS不能最大化控制云台曾稳 最好的办法是放在云台的上方水平处 这样能特高云台的稳定度我试过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2432

楼主:
继续试验,AHRS装这个位置。。

用独立飞控和AHRS做增稳,从450P拆一套飞控装云台板上检测

然后把手机绑机身上,用坡度软件来辅助测试,确定摇晃的角度

楼主:
测试,过程如下,手动倾斜机身,然后电脑连检测用飞控,看增稳结果,平放-》右倾15°-》保持倾斜角度-》放平-》保持水平-》左倾15°-》保持倾斜角度-》放平-保持水平,重复两次这个循环。。。。看对比图吧

左边是wkm,右边是fs1212...差别很大啊。。。机身重复上面的动作,wkm的云台输出误差在4°左右,fs1212在1°左右。。。

然后是连续快速左右晃动,晃动幅度大约在+15°和-15°之间。。。。可以看出此时wkm的云台晃动幅度为8°,fs1212在4°左右

楼主:
最后看看,在Xcenter里把舵机周期改成50ms的差别。。。用MG65之类的模拟舵机一般是设成20ms

改成50ms后,同样正负15度的摆动幅度,云台的误差就到3°左右了

网友:
拍的真的不错。。。很稳。好好学习过了。。

网友:
不错,俺看了禅师的结构谍照,云台增稳也是专门上了一套IMU系统,可以达到0.05度-0.1度,那确实牛啊

网友:
有拍摄效果吗,不知在有风飞机抖动时候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C:

0.1度是必须的。对于720 高清晰摄像,90度的镜头,上下大概60度,60除以720,一个像素大概就对于0.1度多点。要想抖动看不出来对高清晰摄像,0.1度是不影响画质最低要求。

网友:
听说:ACE ONE就没有云台增稳延时了

网友:
佩服LZ的严谨!
一眼看出是奥体南边的那个飞场,我也用的是猴子,期待有朝一日能和LZ当面交流

网友D:
其实云台增益的输出并不是越快越好,要有一定的延迟,这个和直升机陀螺仪锁尾是不一样的
直升机锁尾必须要越快越好,而云台的矫正输出,如果和直升机锁尾一样的话,云台拍摄的
画面会越发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