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给个建议

楼主(2012-02-01):
小弟纯新手,刚收了一个9.5成的亚拓600N套机,三台610,一台620,全金属,黑头OS55发动机,带奖,加油器,4000块,我看新的套装是不是还有加压器和G600定速器,正在问我这个里面带不带,又但配了一个GY611也是收的,不知道这配置可否,然后是不是还缺一个锁尾,给个建议吧,控准备天9S-2

网友:
宽的用S9254、DS650、DS620、BLS254 、8910 窄的用S9256、BLS251等

网友:
油门舵机

网友:
4000块还没有带锁尾

网友:
611都上了,干脆点251吧,省得又换,天9要不就算了,买个10CG或者8FG吧、安全第一嘛

网友:
纯新手?没碰过模拟器小四通?

楼主:
标题

全套带锁尾,620锁尾,610斜盘,611陀螺,600稳定器,降压器,无副翼全金属机身,黑头55机器,亚拓排气,加油泵,点火器,电池,充电器b6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套带锁尾,620锁尾,610斜盘,611陀螺,600稳定器,降压器,无副翼全金属机身,黑头55机器,亚拓排气,加油泵,点火器,电池,充电器b6

请问油门准备用什么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