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滑翔机抛出,爬升,左旋,然后直插地面。

楼主(2012-02-01):
自己做的1.5m
滑翔机
,开足动力抛出后,JJ直接斜上50°左右爬升,然后开始左旋,爬升并左旋一定高度后。最后直插地面。
求教高手原因。

网友A:
速度不够,失速?推重比有1吗?
试试推杆减少仰角再试试?

网友B:
重心调好了没有

网友C:
只有拉力线调的非常精确, 或者及时准确地调整升降舵, 才可以一直推全油门,不然就很容易抬头过度,然后失速或翻个筋斗栽下来.
而且全油门时飞机的速度快, 各个舵面的效果或者飞机本身的不对称效应都会放大,新手往往来不及纠正姿态的.
起飞不要全油门,感觉推力够了就行,飞机上天后及时收油门,同时 减少升降舵的角度.
另外,不开动力手抛飞机, 看看滑翔的姿态如何,可以看出重心调对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我回去再好好调一调,这次完全调好了再去开动力试飞。

网友D:
稳稳当当地飞,尽量不要作出危险动作

网友E:
关闭动力了

网友F:
重心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