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配置请教

楼主(2012-02-01):
请问艾特su27配64MM涵道马达KV4800*2,好盈40A*2,天六-2遥控设备*1,3S 25C 4500MAH动力工厂电池*1,辉金属齿9G舵机*5!
这样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光坐沙发,配置行不行啊呵呵

网友:
可以 但是我怕艾特的飞机强度不够

楼主:
弄了块武警的3S 5000mah 30C的得用多大电调

网友B:
黑旋风涵道马达,用到4S的话建议60A电调比较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旋风涵道马达,用到4S的话建议60A电调比较稳妥

楼主:
3S  5000mah 30C的用什么电调,电机

网友:
这小飞机建议用B2040内转子电机驱动涵道,kV3900的就够了,对电池要求相对低,重量能保持在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