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做的飞机日间飞行系统

楼主(2012-02-01):
本人飞行也1年多了,飞行也有一些经验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个感觉,飞机上天后,有的时候,突然就看不清正反了,而且有的飞机涂装又通体一个颜色,更不好分清姿态,很容易飞远了就产生错觉!!我又修炼不到高手的“心中自有飞机”的境界,只能凭借肉眼来判断飞机姿态,可偏巧俺眼神儿又不太好用~~~~~~~~~~
      于是我想,能不能利用灯光的颜色不同,和看见与否来区分飞机左右,前后等等------------   就想现在全欧盟推行的汽车日间行车系统一样,俺也来做一个飞机日间飞行系统!!哈哈

上图

这就是我要改造的飞机,上天后一团红,晕啊

这就是我要改造的飞机,上天后一团红,晕啊

楼主:
改装开始

高亮灯带

高亮灯带

楼主:
改装开始

没用的裸铜线

没用的裸铜线

贴在机翼上

贴在机翼上

楼主:
飞机灯光要弄成左红右绿,这样天空中好分辨

左红右绿

左红右绿

楼主:
后面的走线

网友A:
 上下颜色不搞一下的不久行了,买瓶自喷漆,一喷啥都解决了。

楼主:
走线

跟舵机线走在一起,美观

跟舵机线走在一起,美观

楼主:
前边就红胶带封好,用壁纸刀把led颗粒露出来

楼主:
机翼完工

楼主:
该机身走灯了!!

1颗冲前照,2颗冲下照

1颗冲前照,2颗冲下照

楼主:
机身采用的都是高亮的白色led灯带

楼主:
走线,为了美观,都没有开槽,而且打了小孔,从机身里边走

楼主:
灯带跟电源连接部分,用舵机线!!只用其中的两根,机身跟翅膀都用这样的插头,然后用一根y线连接好!!

楼主:
一切都按好了,先来试试亮度吧!!!

楼主:
左红右绿

楼主:
机头也点亮吧!!

楼主:
这是开着灯的

楼主:
把灯关上看看亮度!!

楼主:
把飞机组装起来试试!!!

天空中一定看不错了

天空中一定看不错了

楼主:
我想以后我的飞机都安上这个东西,也不费电,还能标清姿态,应该不错!!哈哈  周末去试飞,看看效果!!

爱心鲜花号!!

爱心鲜花号!!

爱心鲜花号!!

爱心鲜花号!!

网友B:
从一团红变成一团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颜色不搞一下的不久行了,买瓶自喷漆,一喷啥都解决了。
不想破坏飞机的原汁原味啊!!!

网友:
300好手艺,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一团红变成一团光了
这led好处就是光比较的聚,应该不会成一团光的!!而且颜色差的很开,应该天空能分辨出来!!

网友C:
直接从舵机线取电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从舵机线取电就可以啦

灯带是12v的,貌似取不了电啊

网友:
不错,做功精细!先支持一下!

如果用整条灯带把飞机轮廓搞出来,效果也会很棒!

网友:
不错,有点意思!等视频

网友:
强烈关注飞行视频

网友:
如果不是飞夜航,6楼的办法简单易行。灯光晴天效果如何?

网友D:
楼主  呢应该把灯弄在机翼下边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呢应该把灯弄在机翼下边
还真不能放下边,你飞飞机的时候,你想想,飞机拐弯时候是机翼上边冲你还是机肚子冲着你?

网友E:
为什么灯不在机翼下方。。这样你飞行的时候还是看不清楚姿态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灯不在机翼下方。。这样你飞行的时候还是看不清楚姿态哇。
除非飞机在头顶上飞,只这时候才能看到机肚子,其他时候不论是转弯掉头什么的,都看不见的,所以机肚灯白安

网友:
我感觉了嘛~~~就是一空中手电筒。。。。。

网友:
LZ又上传了不少图片了哈, 总的感觉你只是把这个飞机装饰的更漂亮了。夜晚飞行肯定很漂亮的。至于白天嘛效果肯定不大的。因为灯泡的亮度只有那么大,飞机飞在空中少说也有几十米高。当白天出太阳的时候飞机飞在空中你是否还能看清那些灯呢?

在这建议LZ把那些灯,做成闪灯的,效果肯定会比你现在的这个要好的多,而且更省点。(灯泡尽量不要用白色的。用2种其它颜色的彩灯。这样更容易分辨。)还有我觉得应该把那些灯做在机翼的边缘。(或者机翼下面)这样应该会好辨认些。  个人见解!!

网友F:
LZ,我的方案和你相比如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4NzkwNTA0.html

网友:
按真飞机来
左红右白
机翼和屁股加频闪灯
机腹和顶上加红色防撞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我的方案和你相比如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4NzkwNTA0.html
看了,不错哦,哈哈真亮呀!对了,你是不是有个凤凰竞速?我也想搞一个哦

网友:
螺旋桨很是拉风

网友:
diy的乐趣。等着看你飞机飞上天时的灯光效果照片

网友G:
太阳一出来还能看见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阳一出来还能看见灯么?
我也不知道呀!哈哈哈
周末试飞后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不错哦,哈哈真亮呀!对了,你是不是有个凤凰竞速?我也想搞一个哦

是有一架,泉速的,之前炸坏了还没修。打算改造成涵道动力,上只6S金属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