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顶起,不少人遇到450pro首飞侧翻问题

楼主(2012-02-01):
我在模拟器里已经把四面悬停练习到很熟练了,可惜我的真机到现在还没有飞起来,只要我把油门推到3分之一处的时候,飞机就往左侧翻了(试过一次往右),这是什么问题?十字盘我都反复调了好几次,应该没什么问题的,难道是由于我起飞没打陀的缘故?难道就一定要打陀?我在模拟器里即使不打陀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吖,只是起飞的时候飞机往左边平移而已,但真机却直接侧翻?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油门曲线0  40  65  85  100,螺距曲线-2  5.5  10,我还没起飞就直接侧翻好几次,到现在都废了两对大桨,一个大齿盘,要是真的不行的话我就加练习架算了,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舵机的方向都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舵机的方向都对吗?

450pro陀机方向对的

网友:
如果是三轴 看看是否是修正反向了

把桨上松点 果断起飞~

网友:
调机的时候有没有注意3个舵机是怎么动作的??曾经我有一次换接收机因为螺距舵机和升降接错了,结果也是这样

网友:
跟楼主一样的情况,已报废10付浆,现在都不敢试了

网友:
接收机上某个舵机插错位置了吧,打开熄火开关或把两根电机线,推油是不是控制副翼的一边舵机方向反了,还有就是遥控器上叫什么的,忘记了,设置错了也会这样

网友:
你想想主旋翼旋转方向和尾旋翼吹风方向就明白了。起飞时都得及时、适当向右压副翼的,离地后还是及时扶正。

网友:
同求!!!我也是飞跃的450PRO和楼主说的一样 打过两次浆了换过一次横轴 没起飞就 侧翻了

楼主:
既然这么多人遇到我同样的问题,那大家就顶起来吧

网友B:
我感觉还是调试的问题,和品牌没什么关系。

网友:
应该不是品牌的问题 不过就是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高手站出来吧!!

网友C:
地面效应,都这样的,推油果断点,离开地面半米就好了

网友:
上亚托就好了

网友D:
标题

楼主不用急,坐在那等着。论坛有好人的,到时候全程跟踪教学,你什么都不用操心,精华帖不用看了,水也不用潜了,手把手的教你。看,自旋翻在向你招手了。

网友:
把油门锁定住 推油门看舵机动作是否一致

我用的新北田数字舵机就出现不一致  险些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用急,坐在那等着。论坛有好人的,到时候全程跟踪教学,你什么都不用操心,精华帖不用看了,水也不用潜了,手把手的教你。看,自旋翻在向你招手了。

这位仁兄,我想告诉你,你这话就不对了,我已经请教了很多老鸟,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我潜水都差不多一年了,难道还不够吗?那我就只好继续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还是调试的问题,和品牌没什么关系。

我没说跟品牌有关系,只是想让别人更清楚而已

网友:
录个视频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我说了一堆废话。我想说的是人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自己。不是老鸟解决不了,是问题太笼统了。多学习吧,都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有时间坐在电脑前不如去研究研究,死马当活马医。别人提供的方法要大胆去试。

网友E:
我的电话 18751865201 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我就退魔

网友F:
副翼 通道,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话 18751865201 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我就退魔

网友G:
说点大家没提过的,会不会是十字盘类型设定错了
我用2801的控在凤凰模拟器里如果选3S120度的十字盘模式就会出问题
选普通的一1S模式就OK,用三轴系统也要用1S
但如果楼主是有副翼就一定要选3S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点大家没提过的,会不会是十字盘类型设定错了
我用2801的控在凤凰模拟器里如果选3S120度的十字盘模式就会出问题
选普通的一1S模式就OK,用三轴系统也要用1S
但如果楼主是有副翼就一定要选3S
对'小姨子选1s'YT的3G选3s'我就用过这两个三轴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地面效应,都这样的,推油果断点,离开地面半米就好了

  正解!其实飞机在要起不起的时候果断点推点油就行了,因为地效会给飞机一个向左的作用力。如果这个时候不给油,飞机肯定左翻了、、、可以稍微带一点向右的副翼

网友:
這年頭了還地面效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解!其实飞机在要起不起的时候果断点推点油就行了,因为地效会给飞机一个向左的作用力。如果这个时候不给油,飞机肯定左翻了、、、可以稍微带一点向右的副翼

网友:
标题

fy出了新动作,侧翻起飞。
找自己的原因把,新手没人带就上无副翼,有点困难

网友:
要么舵机通道 副翼和螺距的差反。。要么三轴修正方向反了
还有就是起飞要果断。。不要拖泥带水。。。
卸下大桨 拔下电机2线。。。看看打舵动作是否正确。。无副翼摆动机体看看修正是否正确。。
飞越450PRO zyx我也有用。。都没这样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没有调好的原因吧

网友:
果断起飞就没事了!

网友:
我也觉得要么十字盘不平,无副翼的话就是副翼感度反了,还有起飞时要果断,转速差不多以后直接推起来

网友:
标题唬人,飞行的时候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都推脱到飞机缺 陷上。

网友:
看来飞越的450pro容易首飞侧翻,大家都别买了。

网友:
楼主把标题的飞越删掉吧,这样容易引起误会

网友:
如果是侧翻,千万别果断加油了

肯定是设置错了,,如果只是侧滑的话,就给油,,侧翻还给油啊,,

网友I:
有个笨法子检查舵机是否有反向或插错的问题 就是危险点 起落架上绑根易握的横杆 举起上动力 试试各通道动作是否正常

网友J:
会不会是楼主从起落架上套了层硅胶套?起飞时左滑的力量太大,使硅胶套在地面摩擦,导致左翻?

网友K:
  我试了一下油门推猛些到是真飞起来了不过秒炸了还是侧翻秒炸打浆再次报废

网友L:
估计舵机接错了。。。

网友M:
先打开熄火开关或者断开电机,推油门看看斜盘舵机是否一致,然后就是整机平衡了,是否重心太靠左。地面效应不会秒炸啊,稍微右副翼就修正了。

网友N:
升起来就直接侧翻?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呀?

网友N:
我第一次也是翻了,不过是倒翻,损了横梁和尾管
只有一秒钟时间:funk:

网友O:
检查动作,修正,是否正确再来就是调平倾斜盘没,如果以上都OK的话就得检查机身的抖动问题了

网友P(2012-07-09):
跟你玩模拟器一样 来个暴力起飞·· 你就感觉不到飘了

网友Q:
感觉你的三轴修正方向反了呢 你起码报下你的配置吧 大家好帮看看

网友R:
lz这个标题太误导了
起飞侧翻只有两个可能
1. 有副翼,给油太不果断,而且没有同时适当修正副翼
2.有或无副翼,舵机反了,通道逆转反了,修正反了总之是设置错误

网友S:
回复 楼主:
一般调试好的机子,直接推油门不打副翼也可以离地的,不过离地后要马上修正,不至于马上侧翻,这种是有副翼的
如果无副翼的舵机修正错误是会侧翻秒炸

网友S:
回复 网友K:
你这种秒炸是无副翼的吧,三轴修正反向,就是秒炸,还是多看论坛调机贴吧

网友T:
标题
楼主看斜盘是否水平。打副翼的时候斜盘动作是否正确。

网友U:
最好拔电机线 然后上个测试十字盘的视频 你这个问题搞不好 凡是回复这帖子的都退魔吧 有问题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V:
其实,在飞机离地前,就需要打舵(副翼/升降)修正了。
这种修正并不是去分析应该向哪边打副翼,而是看旋翼面修正。
这种修正是极细微的修正,同样需要练习。
个人认为,特别是无副翼的平稳起飞,这种起飞前的细微修正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W:
俺的看法,楼主不妨试试
拔掉电机线(油门锁定为0也行,但是不推荐新手),推总距到不同高度,看十子盘是否水平,如果差得比较大就得调舵机或者连杆了,不要起飞;如果差得不大可以一边修正一边起飞,根据舵量调微调,应该能调好。祝好运!

网友:
楼主不要泄气,我的亚拓450无副翼的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首飞,运气好,几个起落平安无事,回家。

二飞,不知道为神马,我加了练习架,几个起落后,横轴螺丝松脱,震动极大,落地后,大桨飞了,没事。

三飞,由于有前面的经验,卸了练习架,起飞不离地,直接左翻,几次试图起飞都这样,飞机没有离地的意图,只有左倾的动作,修正就往右倾。强行推油门,直接左倾扫大桨,主轴弯曲,舵机输出轴弯曲。

现在换主轴和舵机,加练习架,在客厅加油,看起来比较正常,有离地升空意图,没有左倾现象。另外,将中点螺距减小到4.3以增加稳定性。

网友:
应该是地效吧。
在飞之前,切熄火,打副翼和升降,看舵机工作正常不正常,我一般每次飞前都会检查4个舵机的工作是不是正常
如果舵机你检查正常的,就大胆推油吧,人跑远点,大不了炸嘛,损失不会大的,什么都有第一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U:

哇 哈哈,很有决心啊

网友:
检查好没问题的话,要果断推油

网友:
楼主是有福一还是无副翼呢 无副翼的话陀螺仪修正对吗 简单的鉴别方法就是 飞机通电 平置通过自检后 拿起来 把飞机往四个方向倾斜 正常的应该是你往哪边倾斜十字盘就会往这个方向往上掀 一般修整对了 果断起飞 不会炸的

网友:
楼主现在看这贴应该觉得当初很可笑了,除非退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副翼 通道,方向反了

bingo!这个应该是原因,我之前也曾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么多挖坟的,真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