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7步进电机速度设定值

楼主(2012-02-01):
用的是MACH3+57步进电机,请问MACH3中 设置--电机调试--速度 我先用120,又改到300,都没问题,请教下最大可以设置到多少啊?
雕刻机进入调试和完善阶段了,晚几天上图。

网友A:
自己试,试到不丢步为止,然后再以80%到90%设定最大速度就行了

网友B:
 我的是6000,加速是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试,试到不丢步为止,然后再以80%到90%设定最大速度就行了

丢不丢步如何判断啊?
从600到900声音反倒小了,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6000,加速是300

真的?不是多了一个零吧。

网友:
我的速度只能到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