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 反尾美国手 调整...

楼主(2012-02-01):
伟力911 反尾美国手 调整...
问下 兄弟们

因为一直是反尾不方便改回了
450 能够 通道反向
可是911 控不支持反向...

请问下 我把尾电机 接线互换 能够达到目的不??

知道的 告知下
谢谢...

网友:
遥控器拆开来,电位器换一面装回去

楼主:
那 油门 岂不是 反了...

网友:
电位器应该是三根线,中间的不动,两边的对调一下就行,剪开重新接。我改过004的控,就这么改的。

网友A(2012-07-12):
我买回来就是反尾,搞到要退换。  正常 应该   打那个方向  尾巴就向那个方向的  是吧   D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回来就是反尾,搞到要退换。  正常 应该   打那个方向  尾巴就向那个方向的  是吧   DX.

正常应该是打哪个方向,头就朝那个方向,尾巴超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