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2-01):
我刚刚开始入手固定翼飞机还没飞遇到的问题一大堆了!~我的KT机组装好了但是
电机
一直滴滴。。。在响!~电机就是不懂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貌似就是这样

网友B:
标题
摇控器能控制舵机吗?如果可以,设置油门行程,方法将控的油门最高,开电源,电调上电池,听见电机有响声这时油门迅速打到最低就可以了,如果还是不行,看看接收有没有亮红灯,有的话就把控和接收对频看看,方法说明书有,还有就是接收上几个通道看看有没有接错,控的油门反向开关也看看。

楼主:
舵机能控制!油门也跳过了!接收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电机就是一直在响!~但是电机就是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