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的接收机450是怎么接的啊?

楼主(2012-02-01):
请问JR的接收机450是怎么接的啊?
上不了图!
AUX1
GEAR
RUDD
ELEV
AILE
THRO
BATT(这个不需要接吗?)

网友A:
AUX1 ELEV AILE 斜盘舵机(具体谁连谁都行,看你斜盘和通道正反向设置了)
RUDD 陀螺仪(三根线)
GEAR 陀螺仪(一根线)
THRO 电调
没玩过JR,不过通道只能这样接了

网友B:
AUX1 螺距
GEAR 陀螺感度
RUDD 尾舵
ELEV 升降
AILE 副翼
THRO 油门 也就是电调

网友C(2012-03-25):
回复 网友D:
好人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