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副翼的一些请教

楼主(2012-02-01):
各位大大,玩直机也有一年半了 但基本是单飞 本地模友很少玩直机。会简单一些3D 水平就这样 最近迷上无副翼的550级别的飞机 正想入手 但现在很多无副翼的系统让我眼花缭乱 不知道哪个更适合我呢? MB V8 750 太多了 我想入个设置比较简单 适合电 油都可以用的 还有 要是在外场炸鸡 现场修机的话 需要带电脑调吗?MB 好像就不用吧? 还是一般都是调好了 基本就不用动了呢? 给点经验 在线等~~~~~多谢多谢

网友A:
按你的要求.........只有3GX才适合你.................V8要电脑,750太复杂...MB没用过不讲.........

网友B:
米够上v8,没米上小姨子

网友C:
那个雷虎的也不错啊

网友D:
调试最简单的还是MB吧,

网友E:
3GX VEBA
我推荐这2个 3GX 不需要电脑 V8需要

楼主:
对了,我想入手X5。 MB和3GX都可以吧?

网友F:
MB~完全无需电脑设置,傻瓜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