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天地飞 WFT09SII

楼主(2012-02-01):
最近想入天地飞 WFT09SII ,请问下如果用电池的话,也是和天7一样用4节镍氢充电电池就可以吗还是6节,还有二代少了根天线,这样就不能使用72M频段了,这样买单独2.4G的会划算吗?

网友:
同问?????(WFT09SII) vs (JR XG7)选择中!

网友A:
现在2.4G是主流!天9II不错,用11.1V电压,就是外观太差,电镀不均匀,难看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想入天地飞 WFT09SII ,请问下如果用电池的话,也是和天7一样用4节镍氢充电电池就可以吗还是6节,还有二代少了根天线,这样就不能使用72M频段了,这样买单独2.4G的会划算吗?

您好:
           9通的供电电压时11.1V,由于电磁环境干扰日益严重,目前市场上购买基本都是首选2.4G的产品,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2.4G是主流!天9II不错,用11.1V电压,就是外观太差,电镀不均匀,难看死了,!!

您好:
          T9目前电镀工艺已经得到解决和改善,不会存在不均匀的现象,请放心购买使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T9目前电镀工艺已经得到解决和改善,不会存在不均匀的现象,请放心购买使用,谢谢!

请问下天WFT09SII最新版本号多少?我已经预定了一台还没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天WFT09SII最新版本号多少?我已经预定了一台还没到

您好:
          最新的版本号是W144,感谢您对我公司产品的支持!

网友:
控还是要买FUTABA的,天的的控 100台里至少会有3台出现问题,F的控100台里只有1台会出问题,这就是差距

网友C:
标题

天地飞天7以上的产品性价比偏低,摇杆没轴承,拨动开关手感差,遥控器上的五金件易氧化生锈,菜单设计混乱……开发中文这点不错,天地飞加把劲吧,总觉得东西做出来差口气,败在细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天7以上的产品性价比偏低,摇杆没轴承,拨动开关手感差,遥控器上的五金件易氧化生锈,菜单设计混乱……开发中文这点不错,天地飞加把劲吧,总觉得东西做出来差口气,败在细节上

连6通有的襟翼起落架舵机速度调节功能9通都没有,发短信咨询得到的是莫名其妙的回答,至少能不能给个准信吧。。。。作为一个TDF老用户,我也准备放弃这个品牌了,虽然一直用TDF没出现过什么大问题

网友:
想好好飞就买DX7S

网友:
还是买FUTABA的吧 买T6J吧 天地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