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个忙求解遥控设置飞刚买的半套CP是WK控的

楼主(2012-02-01):
请各位高手模友帮帮忙,我刚才买了CP半套,本人用华科尔2602的遥控,打开电源飞机一切正常,就是油推上的时候CP的主桨的风反了也就是说推油门时是倒飞的风,无耐只能请求高手们如何设置,没玩个这种6通到飞机。

网友A:
看样子没学好螺距知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也没玩过……
但6通小油门貌似就是负螺距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调了么?

网友C:
标题
CP油门向上正螺距

网友D:
要把方向调反才可以

网友:
很简单,把浆翻一下扣上就可以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笑泪奔了。

网友G:
把控上的PIT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H:
6楼太可爱le

网友I:
楼上的都可爱。。。。。
1、控上面的舵机模式,先要设置好,我以前用2603,用3舵机模式
2、小鸡鸡0油门的时候确实是负螺距,大概油门上到20%左右在开始变正螺距
3、上面都设置好了,再到PIT/PLT螺距的设置问题
我没用过2602,用过2603,你可以找华科尔要一份2603飞CP的设置说明,他们有的,找不到,找我也可以,我有。

网友J:
 反向就行了

网友K:
关注CP中,潜水学习

网友L:
普通模式和3d模式螺距是一样的,只是油门不同,普通模式是0到100,3d模式是100、50、100

网友L:
这样的好处是普通切3d就不会变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