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攻丝机丝锥垂直的简易工具(转)

楼主(2012-02-01):
控制攻丝机丝锥垂直的简易工具,主要是在开始攻削时,起到控制丝锥与工件平面垂直的作用,以保证螺纹孔的正直。本信息来源于百姓网baixing.com
1.在攻丝数量较少、螺纹直径较大的情况下,可选一个同样规格的光制螺母,拧在丝锥上,开始攻削时,用一手按住螺母,使其下端紧贴在工件平面上,一手转动铰杠,这样有便于观察和保持攻丝机丝锥的垂直度,待丝锥的切削部分进入工件后,即可卸下螺母。
2.在一块平整的钢板上,垂直于底平面加工几种经常攻削的螺纹孔。攻丝时,将丝锥拧入相应的螺纹孔内,按照上述操作方法,同样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3.工具体的底平面与内孔垂直,内孔装有按不同规格的丝推进行更换的导向套。导向套的内孔与丝锥柄为第三种动配合。攻丝时将丝锥插入导向套内,然后将工具体压在工件上,即可控制丝锥的垂直度。
“转”的,要把全文发了就成广告了,原作者见谅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一般都是靠眼力

这个方法不错,一般都是靠眼力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一般都是靠眼力

网友:
按一二(三)顺序使用丝锥,一般没问题). 若只有二(三)攻, 楼主提供的方法就特别重要了.

网友:
只要孔打的垂直,一般攻丝也没有问题吧

网友:
经常弄断的路过: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眼来确定垂直

其实我不会攻丝:loveliness:

网友A:
我都是用眼来确定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