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v911改小滑翔,请教

楼主(2012-02-01):
小弟开学想整套v911的设备改个室内小滑翔,不知遥控距离够否?不够的话应该怎么增加遥控距离?请赐教

网友:
2.4G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够五百米吗?小直机有那么大的遥控距离吗?

网友:
80米。。35米。。

楼主:
回复 网友B:

80米或35米?

网友:
911不是小四通电直吗

网友:
既然是室内机,多大的场馆这距离也够了。如果放在室外飞,飞出50m你还能看清小鸡的话,那眼神是相当的不错了。

网友:
直升机改固定翼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要改只能改三通,方向舵不能用,有混控,一开油门方向就会自动打。所以用侧飞(副翼)的通道代替方向舵,正好接收器上面有俩舵机,应该很好改。然后就是主电机,估计得加个减速组。

网友:
我分别用210双桨和260单桨的电子装备制作过两架薄膜机。我的经验:还是210双桨的电子装备比较适合这种机型。210的可以这样分配通道,即用直升机两个主电机中的一对插孔接薄膜机的电机另一对空置不用,左右侧飞的舵机接方向,前后的舵机接升降,飞行相当平稳。260的电装通道分配是:直升机的主电机接薄膜机的电机而尾电机通道空置,方向和升降接法同210 ,但是这种单桨电装厂家在设计时将油门、方向、和侧飞3个通道都做了联动处理,而并非10楼所说的方向和油门。因此我用260做成的那架尽管放弃了方向通道,可在飞行起飞的瞬间还是有一会儿‘发疯’。至于飞到了空中你只要油门一直不关掉,那是没问题的,可是当你要想关油门滑翔一会儿,然后再启动这时又会‘发疯’。总之260改的飞机飞着不那么顺畅。911与260一样都是单桨小电直,改小固定翼时也会‘发疯’。

网友:
911油门和副翼没有混控的,正好我的911飞腻了,也想拿来改固定翼飞

网友:
要是真如12楼所说那是最好不过了,只是那个接收重量不知有多少?遥控距离只有3--4十米也太小了一点,要是像210和260那样能飞3--4百米就好了,毕竟室内飞不是人人都有那个条件的。

网友:
一百米你能看清飞行姿态就不错了

网友:
911 空地拉距有100米

网友C:
记得有个国外的模友搞过这样的小滑翔机 木头制成的
不过记不得链接在什么地方了
反正没有动力
只依靠两个舵机控制
飞机很小 大概翼展50CM不到
是用手投掷到控制的
就像玩三角飞镖一样

网友:
估计达人X兄能找到我说的那个视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记得有个国外的模友搞过这样的小滑翔机 木头制成的
不过记不得链接在什么地方了
反正没有动力
只依靠两个舵机控制
飞机很小 大概翼展50CM不到
是用手投掷到控制的
就像玩三角飞镖一样

是说这个50cm翼展的DL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说这个50cm翼展的DLG吗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4OTA3OTgw/v.swf

太牛了, 大神 崇拜ing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楼主

网友:
这小dlg咱们国内做出来设备上已经没难度了,呵呵

网友(2012-05-27):
V911遥控距离太短了

网友:
911有的淘宝店主称可控距离150M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地拉距有100米

飞翼展50的小飞机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