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懂机械手产品的进来,急急,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研究

楼主(2012-02-01):
急需类似图片中的小型桌面型机械手,转角120度左右。

臂长1米,二或三关节都可以。

手掌最好可以改装,我想装电磁铁。

精度1mm以内的都可以。

负载500克就行了。

价格2万以内最好。

跪求各位懂行的大哥介绍一个型号,多谢多谢。

如果论坛不能发型号,就PM我。

网友A:
   这个可以自己D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自己D一个

D的话,回差问题很难搞。再就是成熟周期要长

楼主:
不知我可否悬赏200元,大家一起帮我找?虽然数目不大,但是造福论坛喜欢机械手的兄弟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真的可以自己D。不过系统不是MACH或唯宏。
编程比较麻烦

网友:
关键是控制软件用啥

楼主:
软件控制可以自己写程序,主要是几个三角函数,算出角度。

这倒不难弄,雷赛的控制卡可以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N年前我有套机械手的图纸,这两天找找.如果能找到就发给你.不过那个控制板也便宜.如果只是固定的那几个动作就不需要系统了

网友A:
  能找到杂发给你?我又联系不上你........

网友:
坛子里热心的哥们还是不少啊

网友C:
小机械手我玩的多了,以前还从美国邮购一个二手的回来单运费都超5000元,电磁铁的手指也做过不少。臂长1米是很大的机器手了,上500G会弯一点的,加上惯性一般人控制不了。直接买个工业机器人还划算

网友:
买几个谐波自己D,用MACH也可以控制的

网友:
如果固定动作 ,这个,没什么难的  ,DIY 2 个 月  可搞定  ,4个月内就成熟 ,

网友:
要完成动作容易,挖掘机就是例子,要有精度和速度就大不一样了,认前看进口的工业机械人以乎很简单的结构还要买得这么贵。认为不值。到了自已真的接触了才知道难度,不是想做就做的。比起diy机床要难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杂发给你?我又联系不上你........

发我邮箱吧,谢谢 13992133@qq.com
如果是大概的图纸,可能难度还是挺大的。
如果有现成的就好了。不用高精度1mm左右的机器对我来说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机械手我玩的多了,以前还从美国邮购一个二手的回来单运费都超5000元,电磁铁的手指也做过不少。臂长1米是很大的机器手了,上500G会弯一点的,加上惯性一般人控制不了。直接买个工业机器人还划算

没有关系,我精度要求不高,弯一点也没事。
大哥能指点一下,什么型号的划算,国产的有没有

网友:
如果是单一的动作,个人认为都不需要软件系统,减速定时定位就行了。

网友:
youtu上有一个视频介绍怎么做的,比较简单

网友D:
气缸加p l c 控制

网友E(2012-12-08):
支持气动控制,动作不复杂,气动控制也是很不错,力气大,简单,维护容易。我设计的自动抛光机,本来想伺服的,现在考虑气动的,感觉气动的有可能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加p l c 控制

嘿嘿,这个帖是刚入行的时候发的。后来定了两台机械手,用谐波减速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气动控制,动作不复杂,气动控制也是很不错,力气大,简单,维护容易。我设计的自动抛光机,本来想伺服 ...

气动好控制精确位置吗,很少研究气动的。比如可以不可以控制只走到气缸一半

网友F:
固定动作,可以直接用气缸和PLC,调好限位就行了。(机械和电气两限位)几千克都是没有问题的,注意气缸是否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定动作,可以直接用气缸和PLC,调好限位就行了。(机械和电气两限位)几千克都是没有问题的,注意气缸是否 ...

谢谢,确实是个省钱方便的好办法

网友:
估计回差和惯性是最难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动好控制精确位置吗,很少研究气动的。比如可以不可以控制只走到气缸一半

走到一半那是不可能的,精度还是可靠的。关键看怎么设计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这个帖是刚入行的时候发的。后来定了两台机械手,用谐波减速机的

效果怎么样哦,有时间介绍介绍

网友:
同意20楼说的,比较合理

网友:
工业控制卡,步进加光栅。。。

网友:
气动,要用机械定位,才比较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缸加p l c 控制

对头 功能完全好实现 就外形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