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 改无刷后续航问题

楼主(2012-02-01):
Genius CP改了原厂的双无双套件,因为无刷尾电机问题多多,继续沿用空心杯尾电机,现在用300mha25C的电池,续航只能飞3分钟,飞好电机还是冰凉的,以前用空心杯电机能飞8分钟,就是电机巨烫,问下大家是不是电调问题,还是该电机太耗电,谁和我一样改过原厂无刷的,出来说说续航问题

网友:
尾无刷都有毛病啊,我的也一样,我的350毫安都是飞3.4分钟

网友:
这个无刷主电机实际上是从120d05上改过来的,根本就不适合迷你机用,耗电极大。你改用c05m或者hp05s就好很多了,300mha25C航线可以飞5分钟,3d模式可以飞3分半钟。
都说过这套无刷套装的电机就是坑爹,谁用谁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飛 V120d03 時已知華科爾的尾無刷唔得,害我報銷了幾個尾無刷,現在終於訂了 Hp03t,架機機復飛有望 另外CP的主無刷好像比 120d05 的小一些,不知我有沒有睇錯?但就出名十分耗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