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做个雕刻机主轴行不?

楼主(2012-02-01):
从豆浆机上卸下的  做个雕刻机的主轴行不?据说有一万多转

照片

网友:
转速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不能长时间工作

楼主:
我刚才转了一会那个后面就快烫手了  想个办法 怎么给他降降温?你们说的不能长时间工作是因为什么?

网友:
有点像豆浆机的~~~

网友:
设计这个电机的时候就是按短时间设计的。基本属于没办法,改了也不好用。。。

网友:
这玩艺噪音巨大。。。。

网友:
串激的转速不会低,需要强力散热

楼主:
重点是就后面那个黑的地方热 其他的地方还不热 风冷是不行了 改水冷?那么改啊

网友:
你说的是碳刷吗

网友:
那你 还不如买一个修边机呢,比这个功率大,也比他耐用,也不贵

网友:
我也有个,当初拿来yy的。
这个不能长时间工作,且有轴向蹿动。

网友:
发热大,关键噪音大

网友:
有人把电磨直接卡在哪里用

网友:
能用几分钟

楼主:
能用几分钟啊 悲剧了!!!

网友:
我也有,比你的新。豆浆机就没怎麽用,噪音是问题!6.35的长轴、前后没滚珠轴承,到底能干啥?

楼主:
请各位指导 不能长时间用的原因是什么??碳刷摩擦产生的热量呢?还是没轴承的问题?

网友:
不是吧 电机不能长时间用  谁说的 让他转两个小时 难道会烧掉??

网友:
又不是手钻 电机 就算是手钻电机 转个把小时 也不会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