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功能到底是怎么实现的?算法什么的早就看不懂了,有无通俗解释?

楼主(2012-02-01):
小直升机抖舵了,本来想放放转到固定翼,可是自从空着的接收坏了之后突然对固定翼没热情了,现在就像弄弄车或者四轴,观察两天之后发现cf这个功能,一直没能找到无头控制的原因,是测出信号源的相对位置吗?

网友:
之前有人问过 你可以搜下

网友:
地球磁场

网友:
罗盘记录初始方位后,就根据加速度计、陀螺计算与初始方位的偏角,然后不断修正四颗电机的转速控制四轴方位,使机身保持向操作方向倾斜

网友:
学习中,使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操纵者不是不能大范围移动,如果移动了方向就不对了吧,以前问过吗?没搜到呀,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操纵者不是不能大范围移动,如果移动了方向就不对了吧,以前问过吗?没搜到呀,不好意思

是的 主要是朝向不能改
但是也不绝对 你转身 就当是对头飞呗 不过也基本失去了CF的意义了

网友:
不知道准确度有多高?飞一段时间会不会有大的偏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比,我还以为可以检测发射机信号源位置,那样貌似会好些

网友(2012-03-24):
总算弄明白 CF的意义了,看了锄头兄的视频,就更明白了,哪怕飞机在自旋,你只管打前进后退就行,管它十字X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