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 发动机咨询帖

楼主(2012-02-02):
先前入了个50CC  CRRC50CC后进气   飞机 青苹果  因飞机较大不便携带一直没飞   现在想新入26CC-30CC
30CC 看准了DLE30CC   潜水时间不长   对DLE30CC  CDI 和 化油器  疑问较大  想把DLE30CC的 化油器换成华博的  CDI 也换了   请问   是否可以直接更换(匹配吗)
请高人指教

网友:
WALBRO的化油器是针对50CC设计的,DLE30的化油器性能上和WALBRO的不同,你换了可能会出问题。CDI也不能换,因为里面的油门曲线每种机型是不同的。。

楼主:
楼上的   我意思是把CRRC26CC后进气的 发动机 (  CDI 化油器  ) 换到DLE30CC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   我意思是把CRRC26CC后进气的 发动机 (  CDI 化油器  ) 换到DLE30CC上

完全可以的放心换吧

网友:
不用换,原装的己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