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轴陀螺仪

楼主(2012-02-02):
我现在的jj是450se,现在缺一个好点的陀螺仪,想买gp780.但是看了三轴的以后,纠结了,三轴的以便以后换无副翼的用哈,想问下三轴的在有副翼的jj能用吗,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有副翼用三轴没试过,但是也可以只用它的锁尾功能,接上尾巴所要接的插口就行,其余两轴接口空置。

网友A:
 感度降到足够低,可以使用的

网友:
还是不要纠结了上三轴吧,现在的趋势。现在各个厂商都出无副翼了,到后期就基本无需研发成本,价格会跟现在的单轴陀螺仪差不多。以后的情况是:有副翼机械成本比无副翼高,甚至要高过无副翼的电子器件成本。

网友:
无副翼对斜盘舵机的要求高了 选用好点的斜盘舵机

网友:
 也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降到足够低,可以使用的

正解,设置三轴参数时把副翼、升降感度调至最低,关闭与锁尾无关的功能或调为0,就跟单纯的锁尾没啥区别了,照样用于有副翼鸡鸡

网友:
我是新手 也准备升级无副翼了。。  有副翼的旋翼头看着就头疼。   无副翼很清爽啊~~ 哈哈

网友:
三轴无副翼头也不贵,买个新的就是,有副翼的太麻烦,我450就是无副翼首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