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2-02):
2217多少kv值的+几寸桨不升高
电机
坐。配4通翼龙合适,1kg以上重量

网友A:
是银燕的2217吧?对于翼龙来说动力过于强了。2217是天行者之类的配置。翼龙用2212型 kv1250 足矣。
我的翼龙就是这配置,不过加高了电机座,用8x4APC螺旋桨。动力不是一般的强。
如果你不打算加高电机座的话,那就用7x3.5的螺旋桨,这样的话,2208 kv1250 就足够了,小心驾驶的话抗3级风没问题。节省出重量来安装FPV设备,还省电。

网友A:
翼龙到1公斤以上要小心驾驶,转弯要大一些防止失速。

网友B:
4通翼龙,2212 ,KV1400,带7寸桨,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