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风扇不转?

楼主(2012-02-02):
新买的A6 充电的时候风扇不转,是否是机器温度不高导致风扇不工作?

网友A:
一般不是大电流充电的话,风扇不会转的

网友B:
用3A以上电流充6S电试试看?

网友C:
A6自己会感应的 温度上去了 风扇就会自己转了

网友D:
不是吧 A6本身的风扇开机就转啊,就是左侧2个风扇是转动的,我经常注意,开机就转的!!只有电源到达一定温度,电源风扇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