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800的动力问题!

楼主(2012-02-02):
大狗套机的动力如何?为什么不用HELI JIVE?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动力不用担心。。。厂手测试到现在了。。不过可能还是有些不同。。

网友:
因为大狗设计完成的时候,Kontronic的 Kosmic(14S) 和 Pyro800 还没有生产出来

马达可以用: KDE 700XF 395KV, HK5035, Pyro800, 自己手感绕的
电调: 新蝎子HV,Kontronic Kosmic,YGE HV,还有些支持14S的,但体积都不小,主要用来飞像真机,涵道的

那动力足够用了, 这么大的飞机,看看Kyle用巨狗飞750mm桨,2000rpm的录像就知道了
。难道LZ还想组装出一个“疯狂”的动力配置?那还不如飞600 700。

楼主:
那就是说套装里的动力已经足够了?

网友:
动力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套装里的动力已经足够了?

飞3D master的指定动作够了, 但是要想有很“暴力”的表现, 还是换飞机吧
纵使在2000rpm下,750桨的表现比一些疯狂动力的600和700还是逊色一些,而且只有3min的飞行时间
这飞机不是为暴力而生的

楼主:
多谢上将同志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