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讨论贴。如果提高。99式的行走速度。

楼主(2012-02-02):
,我订了台,99式,但没有邮到手,与别的99朋友交流后得知,99式速度奇慢,比虎式还慢,真是跑起来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就在想关于如何在速度上进行改造,而不过于铺张烧钱。

改,395电机,5块钱一个,换一对,,电机头上的齿轮也应当换,换成稀齿的吧,请问哪里有能装上的齿轮。

网友:
关键是得解决车体的坚固问题,要不然速度有了命没了。

网友:
增加速度,2种办法,减少减速比,或者加大电机功率。简单的话还是395吧。要是舍得下本,改540电机,换掉电机齿,重新钻孔定位电机,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电压,3S电池下速度快很多。

网友:
有了速度,没了寿命……改装宜思前想后。

网友B:
换了395还是不怎么快  比原装的是快了  我的99改了金属的一套轮子 换了金属履带 重量增加了 现在的速度也慢了很多 现在的重量6.5公斤了

网友:
恒龙的波箱必改轴承,不然问题众多,换电调,上3s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395还是不怎么快  比原装的是快了  我的99改了金属的一套轮子 换了金属履带 重量增加了 现在的速度也慢了很多 现在的重量6.5公斤了

好重……

楼主:
395电机更换容易吗?,需要把波箱全拆下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电压,3S电池下速度快很多。

新玩家也许不知道改控改电路的,原装电路上3S,哦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