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狗tai独立增稳改造,自制狗保护盒及镜头保护装置

楼主(2012-02-02):
之前发现鸡鸡在起飞前推油门,电机转动未离地前云台会有晃动,是AHRS受机身震动影响给云台发出了错误的信号造成的。正好老A给我多发了一套V2测试套装,于是就把老的-S飞控和测试版AHRS V2对云台进行改造。

FC1212飞控不需要水平安装,所以就安装在了云台的侧挂架上,俯仰和横滚舵机分别接在飞控上,另飞根线接AHRS。给接收机分配一个通道用于俯仰角度控制,将这个通道与飞控俯仰角度控制口连接即可为飞控供电

AHRS安装在狗框上板位于镜头正上方的位置

然后试机发现起飞离地前云台不晃了,这样对于避免果冻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帮助。

XA的狗台针对狗的造型进行了专门的减震处理,制作了狗框的固定方式,降低里机架高频震动对狗拍摄的影响。
但狗框并非完美。一,狗是用海绵胶粘在狗框内,如果想给狗换个地方就得撕掉海绵胶。二,未对狗脆弱的镜头采取保护措施,一旦炸鸡,镜头命运难料。
于是自己动手对狗台进行改造

镜头保护装置改造需要用到的材料

上图中环形海绵圈的出处:

将中间的圆孔剪大一圈

比狗镜头外径稍微大一点点即可

一层厚度不够,再用3mm后的海绵双面胶加厚

这点厚度对于狗的127度视角无影响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今后炸鸡狗的镜头就不会直接触地了,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再买个小口径的UV贴在前面。
关于狗盒,是64mm X 47mm X 37mm的 产品展示盒,盒子上下是用硅胶材质的高跟鞋贴粘在狗框内,在盒子内的下部贴一层高跟鞋贴,狗塞进正好不晃。在盒子的前盖和上盖还有侧面各打3个控给按钮和AVOUT孔。在盒子后面打一个大孔,为今后取出狗用。

网友:
用泡沫保护镜头估计不行。。。我的是用PVC管截一小段固定在镜头周围

网友:
会被拍到!增稳效果很明显!不过成本高了!

网友:
不错,很稳,等新云台到了我也试试!

网友:
泡沫双面胶,不靠谱啊,要用硬的圈套上去

网友:
 还没领养狗先看看!!

网友:
厚双面胶保护镜头这个肯定是行不通的...............
在FPV转让版块有个帖子,你可以看看,他也是用的防弹盒,镜头那里用了一个防护罩,看着很不错。

网友:
很稳,很清晰

网友:
确实挺稳!!!

网友:
哎!XA的飞控现在落到只能用在云台增稳了

飞机上大家都不敢用了啊!我两次不明不白的炸鸡是不敢了

网友:
不错,我用RE增稳还调好,增益最高只能到30再高稍有震动舵机就狂抖,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