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两根线连接飞控和接受,是啥原理?

楼主(2012-02-02):
手头上线不够,看到taobao上有张图片,用2根线就能搞定4通道,请问这个是否可行呀?

网友A:
单边的是信号线,其余两根线是地线和电源,这两根是公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的是信号线,其余两根线是地线和电源,这两根是公用的。

四个通道共用地线和电源,这样不会影响功能吗?

网友:
接收机设计的时候所有的电源正负都是连一起的

网友:
完全可用

楼主:
多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ok

网友:
板凳正解!
其实这是六根线,2根电源正负,4根信号线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新手学习,路过顶贴,多多关照!

网友:
可以,地线都一样的,不过它干嘛要浪费几个头插飞控板这才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