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H4轴,还有Y6~初稿大家提下意见

楼主(2012-02-02):
Y6用XA的DIY机臂和脚架,需要设计的是中心版。
H4用工字结构好折叠,GOPRO带套直接粘在前面即可。

使用XA的飞控安装版,这样既可以用XA飞控也能NAZA或者FY90Q~

初稿待改进

楼主:
顺便提一下

铝方管机架能够减少电机震动传递,加了玻纤电机座后减震效果更明显,这是看以前飞行视频得到的经验。
铝方管和脚架铝片很久前买的一个机架留的,现在正好用上。

网友:
lz能出产品吗,有意哟,目前一直想DUY H4机架

网友:
H4看着就重,有必要那么大的中心板面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一下就知道,不会比X4重多少。只是多了点玻纤板面积而已没多少。倒是优点很多~继续改

网友:
呵呵……

这么快就画好了?

楼主:
更改

Y6加宽,以便脚架位置拉开并且可以多出放接收机的位置。
H6貌似搞得复杂了,不知道成本会不会变高咯

楼主:
木有搞过这种设计

尺寸啥的怎么定位的呢?
CAD也不会用,只好sketchup+ai了

网友:
lz知道哪里可以切机架吗?求PM

网友:
H架子刚度很重要。

网友(2012-09-10):
。把图纸贡献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