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点头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02):
XA的米六机架,XA双轴
云台
在前,后面是2700mah3S锂电,飞的时候用微调调稳后,向前推杆飞机总是一下下点头前进,什么情况?
姿态模式

楼主:
why
木有人提点想法?

网友A:
"飞的时候用微调调稳后" 这个 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 飞起来 有点一个方向的偏 就调整相应的控通道的微调吗?
如果是这样 就是错误的方式啊
软件里校准好控之后 就不可以 再去调整 控的微调了 所有微调都居中 安装没有问题 设备没有问题 JJ 有点飘移 是很正常的 控打方向控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动微调的话,风会把机机吹走啊~而且因为XA云台很重,重心有点靠前,机机会自己向前跑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