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wkm飞起来会自动向右旋转?

楼主(2012-02-02):
为什么我的wkm飞起来会自动向右旋转? 很是奇怪!指南针也校准过了!看 机械部分绝对没问题,绝对平,没有扭曲!可是一飞起来飞机有朝右旋转!

网友A:
我头几块电飞的时候也是

网友:
右边旋转,是顺时针旋转否?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了。最近终于解决了。
1,检查摇控器第航向通道(第四通道)的参数在中位的时候是否位零,并尝试在摇控器里面重新校准。
2,检查电机是否有缓启动现象,油门放下后是否停止同步。如果有,尝试重新做所有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如果还有问题,一般是1,3号电机产生的顺时针扭力大于2,4号电机产生的逆时针扭力,仔细检查2,4号电机和电调,并可以换位检查看产生的形象,如果还有,尝试更换电机或者电调。
3,机械部分的重心是否在基本的中位。
4,gps模式下面尝试飞到五六米高的样子让imu感度测试试。再回家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头几块电飞的时候也是

后来怎么解决的,同时谢谢楼上的

网友:
还有种可能就是四个电机不是在一个平面的~这个也会导致自转 LZ可有得查了

楼主:
看视频,已经上了视频了!机械部分没问题!绝对平!

网友:
你这个视频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个视频,飞机根本就没离地,哈哈,你想说明什么?

楼主:
我想说明的是 机械部分没问题

网友:
很显然楼主你调产软件的的遥控器RUD不在中位

楼主:
RUD在中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还是老样子否?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决了 是装的有点不平衡,我用水平仪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