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W中特威AL40A求助!!!

楼主(2012-02-02):
年前入了一个新的ZTW AL40A电调,油门行程,进角,柔和启动等等等等都设置好了.接电,轻推油门(一小格),电机会猛地一转,然后减弱继续转动.继续转动之后推高推低油门都没有顿挫感.关了油门再推的话还是会猛转一下再正常.
  我想请问有用这一款电调的兄弟们,你们有我这个情况吗?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2S锂电,XXD2212 1400KV和2208 2600KV都是这个情况.目前没有别的电机和电池.用原来的XXD HW30A 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顿挫感 ,推背感

网友:
就是这样的,启动的时候要短暂加速一下

楼主:
顶起.求教!!!!!!!!是不是都这样啊

网友:
改改启动方式!我的也是,但是不明显…

网友:
启动方式每个都试试!

楼主:
每个启动方式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那你试试每个进角?油门行程也重新设置下,我的开始很严重后来设置了设置好多了~基本正常了,我的是ZTW AL30A 朗宇2216KV1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