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F450机架 射奖

楼主(2012-02-02):
2级风,温度19度,全机重量1.25kg,DJI奖,3米高GPS定点悬停中。忽然空中射奖自由落体。

网友:
这个重量不应该啊。。。。我的是1800g,wkm

网友:
还是换APC浆好点。

网友:
天气太冷?震动太大?

网友:
 这个也会射?

网友:
桨夹别整的太紧了,打点螺丝胶,稍加力旋紧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昨天也射了,情况相同。30米的高空坠落  悲伤中……

网友:
机架没断啊,挺好的,我的就惨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2377

网友:
我的F450浆昨天也射飞了.更加惨红,白机架各坏了一个。当时在15米高稳定的飞忽然空中射奖自由落地的。下面还是草地,看来F450机架在温度低的状况下容易断

网友:
1250G就射姜片,还是要换APC。

网友:
或许你的电调有问题也不一定

网友:
损失不小呢

网友:
恩 我也亲眼见过大桨的桨射桨了
还好  损失也不大  就两对桨
实话  大桨的桨 还不如以前10一对那个桨好
随便操  也没有射过桨~

网友:
我又掉下来一次,这次不是射桨了

网友:
这也能射,楼主的起飞重量才1200多g,是不是桨炸过有裂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