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用天9fpv的,不加功放最远距离多少啊?

楼主(2012-02-02):
用天9的模友说说,不加功放各位都飞过多远,使用感觉怎么样。

网友:
用天九玩450的表示从未因信号不好失控过

网友:
我用的10C  72M   2公里 失控

网友A:
我一直用天9FPV,而且还是很老的天9,具体你看这个贴,3KM多,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8%C8%C8%B4%F8%D3%E3

网友B:
我一直用天9FPV 2.5KM

网友:
我用天八,1.3KM失控

网友:
一般情况下 可靠控制距离是 1.2公里 如果你飞高点 天气好 距离可能会远些

网友:
天七地面拉距 800m 参考下吧

网友:
天8+大金鹰接收  4KM以内  带飞控断断续续极限飞到4300M

网友:
接收及和飞控间连线用铜箔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天9FPV,而且还是很老的天9,具体你看这个贴,3KM多,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6115&highlight=%2B%E3%EB%B4%A8%C8%C8%B4%F8%D3%E3

这个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天9FPV 2.5KM

不错不错,有这个距离我就放心了

网友:
天七1400m未失控

网友:
天9 II   地面900米  有少量树木遮挡

网友:
一般1000米内是安全的
如果有自动返航飞控可以尝试着飞远些

网友:
一直用,天九72M,PCM接收机,

飞过,1.2KM,失控,找飞机,居然图传信号还有,

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PPM的还好。。。PCM,过,300米就有点失控的感觉,不敢飞远了。。。

正想返厂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肯定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