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航灯闪烁搞定

楼主(2012-02-02):
taobao里找人定做了闪烁电路,给咱的六轴装上,效果不错!
四颗1WLED串联,动力电接到闪烁电路再输出即可。做了三块电路都是每秒*闪一次,指示航向能力提升啦!!
自己重新焊接了JST输入和输出,不改变原有线路,不想闪了直接拔下来即可!

网友:
能小点就好了

网友:
飞梦6通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呢,这个可以塞在机架中间。可以建议卖家改小些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个做夜航,是以前做的钥匙扣手电,采用单片机ATTINY13。前端的LED换成了1W的,输出电流忘测了,不过能带动,试过换成3W的也能点亮,反正非常亮。原来用CR2016纽扣电池两粒,现在小改了一下直接用5V电。整机仅一元硬币大小。有以下功能:
1.点击按钮开机。开机后在任何状态下点击按钮关机。
2.开机后按钮长按增亮,释放后,再长按变暗。
3.开机后,快速双击按钮,在长亮、SOS、爆 闪、中闪、慢闪之间切换。
4.关机亮度记忆(取下电池后记忆消失,但程序可以修改成取掉电池后仍有记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这种玩意想过没敢尝试。万一空中烧掉就歇菜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这种玩意想过没敢尝试。万一空中烧掉就歇菜咯~

不会烧,至少我用了这么久还没烧过,就算鉴于单片机输出电流不够,后果也就是LED不能达到全功率。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个做夜航,是以前做的钥匙扣手电,采用单片机ATTINY13。前端的LED换成了1W的,输出电流忘测了,不过能带动,试过换成3W的也能点亮,反正非常亮。原来用CR2016纽扣电池两粒,现在小改了一下直接用5V电。整机 ...

我也买了10多颗tiny13,本来准备用来给家里做个节日彩灯的,现在想用来搞航行灯,可我的电路板基础比较差,程序倒是有了(各种闪法); 可不可以给我个电路板怎么弄的资料或教学什么的啊?
就是说,你那个电路板怎么做出来的啊?

网友D:
2个三极管几个电阻电容能做的东西让楼主搞的真复杂,用双稳态电路搞定交替闪烁

另外,楼上的做Pcb的简单方法是,用protel画出来后用激光打印机镜像打印到转移膜(就是不干胶要扔掉的那部分),然后面向覆铜板用胶条固定,用热塑封机(塑封相片的那种)160度左右的温度,来回反复走几会,等冷了取掉上面的纸,打印的炭粉就会附着到铜箔上面去,看看有没有没有附着的地方,用油性记号笔校对,放入氯化铁溶液里腐蚀(用开水会加快),ok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你说的倒挺简单。可是俺完全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个三极管几个电阻电容能做的东西让楼主搞的真复杂,用双稳态电路搞定交替闪烁

另外,楼上的做Pcb的简单方法是,用protel画出来后用激光打印机镜像打印到转移膜(就是不干胶要扔掉的那部分),然后面向覆铜板用胶 ...

双稳电路闪烁不能有多种闪烁模式,加上元件较多,布线麻烦。我做PCB没你说得那么复杂,就不干胶背纸加烂熨斗一个,然后FeCl3搞定

网友:
taobao里找人定做了闪烁电路,给咱的六轴装上,效果不错!

不过楼主倒是建议用手电驱动板,1~3W都能用。关键是体积小,闪烁模式多。可以到手电论坛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10多颗tiny13,本来准备用来给家里做个节日彩灯的,现在想用来搞航行灯,可我的电路板基础比较差,程序倒是有了(各种闪法); 可不可以给我个电路板怎么弄的资料或教学什么的啊?
就是说,你那个电 ...

这个不是我原创的,程序鉴于规则无法给你,不过你可以去OURDEV邮购部找台湾亿光的LED,这样就能找到获得程序的途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