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7改造充电器!顺便问问哪位高手会修充电器!

楼主(2012-02-02):
这几天找到一块旧的手机电池,就想把它用在天7上,这是多么节约啊!哈哈!但是,外测没有电压,拆开发现,有击穿现象,电池的保护板坏了,于是乎,找了旧的p4电池保护板,换上了,好了。
   之后,又想,这充电是个问题....最后,决定用舵机延长线改装,又为了减轻携带充电器的负担,就想,直接从平衡充那里取一个4.2V的电,这样,飞机电和控电就只要用一个充电器了,呵呵!之后就改成了这样。谢谢大家观看!
   还有,那个cell 1的指示灯不亮了,是在改之前就不亮了,灯是完好的,但是对应的那个两端有正常的电压输出,各位高手,看能不能出个方法给弄好啊!谢谢!

网友:
最好别用保护板,低电压报警吧,不怕突然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