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V911换了遥控器不能对频

楼主(2012-02-02):
之前的
遥控器
摔坏了,左右转向没反应了,扳动的时候练液晶屏上也没反应。论坛上收了一个,今天拿到发现不能对频啊,各位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A:
 拔了电池 在按多试几次

楼主:
楼上的,没用啊

网友B:
你收的是V911控吗?其他的2.4G控是对不上的。
LZ可能还未把油门微调归中。
(1) 开控,把所有微调回归中位。
(2) 油门拉至最低。
(3) V911插电后即放平,闪灯数秒后长亮,对频成功。
如仍不行,检查911的接收天线是否断了。
陈伯

网友C:
可能是因为2.4G的控在出厂的时候对好了频,为了互相同时操作不干扰,不像九鹰的控能设置对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陈老伯,飞机接受应该是好的,我用老控能对频啊,用新控就对不了频
楼上的朋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出厂就设置好了,我这飞机是卖家给我换的新飞机,之前的飞机被摔的面目全非,后来不锁尾,我联系卖家,让我出了70块钱直接换了个新飞机,到手我用老控也能飞,后来老控被摔坏了,又收了一个控,结果却不能对频,难道我收的控是坏的?

网友D:
911售后服物很差,我买裸机用老控对不上频,折腾我几个电话,发视频,本来换个裸机就可以了,竟然让我老控,老机都寄給他,太让人气愤了,太折腾人了,本想多买几个试验制作室内固定翼,只好不做了.

网友B:
又收了一个控,结果却不能对频,难道我收的控是坏的?
我帮朋友买了七套V911,
试机后发现所有控和飞机都可以互相交替对频的。
每次换电或开控后都等如重新对频一次,
并无 "出厂锁死" 的问题。
老方法:
建议LZ把你新收的控跟你朋友的V911试对频,
同时也让你的V911跟朋友的控对频,就可以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陈伯

网友B:
还有,再问一次:
(1) 你的油门微调归中了没有?
如仍不行,可再向下多调一格。
(2) 开控前你的油门拉到最低位了没有?
2.4G对频时如果油门未归零是一定对不上的。
陈伯

网友D:
姓陈的,你的911好用不等于我的也好用,还见个帖子,买20多个其中有对不上频的,你是不是托呀?不要拿着无耻当光荣!

楼主:
楼上的你是不是疯了啊,陈伯好心好意帮我,你不帮就算了,还来骂人,我觉得一直骂其他产品坏的人才居心叵测,请问你又是哪儿来的托啊?

网友B:
买20多个其中有对不上频的,你是不是托呀?不要拿着无耻当光荣!
复10楼007兄:
你言重了。我对你的不幸,深表同情、慰问。
模型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不求甚解、轻易放弃的人。
量产货品其中有损坏的是平常事,但可能都只是操作上的小问题。
我提出的都是实话实说、纯技术帖,诚心诚意的。
我从坛里一路学习、成长,
遇到有困难而自己又略懂的就尽力去试帮。
我已是不惑之年,
我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对模型的一种热爱,
并无兴趣或得益去做托。
如有不对之处,恳请各位指正。
陈伯

网友B:
微调了啊,我向下调一格对一次,直到最底下,难道我收到的控是坏的?
复LZ:
我知道你全都试过了,现在你唯一可做的就是把新收的控找朋友的911试。
最大可能这个控是坏了的。
可试拆控检查内里的天线是否断了或接觸不良。
自己懂的可自修,但不值得花钱去让人代修理了。
买一只新911控也算便宜的,你试找"男孩"吧。
不要让这小事坏了你爽飞的心情和乐趣。
祝你快乐每一天
陈伯

楼主:
回陈伯,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天打开自己就对上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祝大家新年发大财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模龄不长,年纪古稀,退休后入魔找乐,最恨大忽悠,911性价比高,很好,我的老机,控都很好,新买裸机就是对不上频,新购货物可退换,可售后要求发视频,又叫寄老机老控,这不是找麻烦吗,我在等回复,是售后不好,希望善行天下,诚信为本.

网友E:
只要是V911同型号的,没质量问题,就一定可以对频! 有不懂的可以咨询我们,我就是V911卖家,旺旺ID:彭建利11

网友F:
恭喜 xuxuy对频成功!

网友G(2012-03-29):
新手学习,谢谢老鸟,这一路看下来不简单

网友H:
你们看一下控里的天线,是不是真的和控外的天线不相连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4429&page=1
我考虑再三还是没买整套,打算用亚拓100的控来对对单机看

网友:
控调到大舵角模式再试试。我的控就是只能在大舵角模式对频

网友(2013-03-22):
谢谢楼主和楼上各位。已经解决了问题

网友:
用912控飞911的漂过~

网友:
20收你手上废控,兄弟出吗 qq190955449

网友I(2013-11-18):
引用 网友B:
你收的是V911控吗?其他的2.4G控是对不上的。

LZ可能还未把油门微调归中。

我的911也跟遥控连不上!飞机插电后指示灯快闪但就是连不上然后指示灯慢闪!但是动侧飞摇杆时有时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的911也跟遥控连不上!飞机插电后指示灯快闪但就是连不上然后指示灯慢闪!但是动侧飞摇杆时有时有反应
...

liu兄:

建议你:

(1)  先确定控电和飞机用电都足电和正常,老化了的电会不行的。

(2)  其他可参考此帖。

(3)  如仍不行:
      (a)  拆控壳检查天线有否虚焊松脱。
      (b)  检查飞机主板前下方天线和小圆柱形晶振,可试在背后低温补焊。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u兄:

建议你:

s试了还必行!自己鼓捣的最后电源线插反烧了买了个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