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题来了,关于中立点的设置

楼主(2012-02-02):
设置中立点时,陀螺需要开感度吗?
1,感度必须为0,也就是非锁尾时开启中立点设定
2,感度必须为一定感度,一般按控不同为70或者35,
以上两答 案谁对?
有请各种资深砖家,工程师,,,,,

网友A:
感度随便无设置,主要要在非锁定模式就行了!

网友:
中山抢答得太块了

网友:
两个选择都不完全正确?

我觉得感度跟设置中立点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随便无设置,主要要在非锁定模式就行了!

x2

网友:
中山兄不上班吗

网友:
锁尾和锁尾模式的感度值是一样的,建议先在锁尾模式下调好感度值,再开非锁尾模式调中立点。其实也不用太刻意去调整中立点,因为中立点会随着大桨转速变化而改变的,让尾桨螺距大约保持在5~10度左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