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直定速的设定问题

楼主(2012-02-02):
本人穷人..动拼西凑的搞齐了架油直.相关配置:风神SEV2版.雷虎53红头.FUTABA3003油门舵.FU10C控.YTRCE 600定速..没练过自旋.正倒四面旋停基本没问题了,...这几样东西凑在一起怎么搞定啊?
看了定速说明书还是一头雾水.
2个问题:
1.说明书说必须两个磁铁同时装上.磁极一正一反.但我看好象我的机上只能装一个磁铁.怎么看转速?
2.齿轮减速比问题,我不知道蜂神V2是不是和YT一样8.5:1?如果不是怎么设?
3.风神50的大桨转速完全可以参考YT600的吗?
我把控上的所有飞行模式都用上了.
普通模式,最高油门85%.最高螺距9度.最低螺距-2度.油门悬停中点5-7度.曲线很平缓,用来启动和热机还有练低空四面或自旋悬停.
ID1和ID2用一个三项开关来选择,最靠外面就是上面的普通模式,也可以用来飞温柔的航线.
中间是ID1最高转速是90%,油门曲线比普通模式的都要高点...为了外场风大或飞高了收油不掉转速能安全降落,油门在30%转速还能保持不掉转尾自旋.ID1螺距是-5..-3..5...7...11度...旋停点动油门飞机上下起伏比普通的大.,这模式为了航线也能随心所欲控制飞机高度.我叫普通航线模式.
最靠里面是ID2,油门曲线是60%...50%...60%...70%....90%...螺距是-8...-5....2....7....11..这个模式可以温柔的翻,也可以精确的长时间剪草和航线过程中不掉高的横滚.也用来练倒四面和倒自旋.我叫做高空航线模式.
控里的ID3是另一个两项开关控制,也就是3D模式.油门曲线95%....75%..70%....75%.....90%...螺距原装没动一条直线,数据是-13.....0....13.我感觉这发动机有点暴.转速和力量都高,没必要到100..
还有个熄火模式是任何模式下油门马上会到怠速状态.那个不需要定速不讨论.
这样的设置好处很多,从普通到3D模式可以直接一下开也可以顺次开..我一般都是在天上是普通航线模式直接开3D.跳过ID2...如果想剪草和航线乱翻就3D或ID2模式...
但目前的问题是我用30%的油感觉转速偏高了...特别是在ID2和ID3模式0度螺距时转速很吓人..怕发动机受不了所以加装定速....

最好有好心的高人指点控的设置和转速的对应...还有这定速能支持这么多个模式同时各起作用吗?有两个模式开关

楼主:
 怎么没人说一下啊..今天装上后.调好了..但不知道什么没设置对..感觉转速一直都很高...开3D0螺距时转速也高..关了3D模式直接回到高空航线模式转速还下不来...要在航线模式把油门降到30%以下转速才见降...什么原因?只有一个磁铁造成转速增加一倍了?

楼主:
现在的转速一个起落下来发动机都有味道了..感觉转速温度高了..

网友A:
其实定速就一个磁铁另一个是配重的,选定速器检测到的那一级用```齿比 自己数一下 除一下就得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定速就一个磁铁另一个是配重的,选定速器检测到的那一级用```齿比 自己数一下 除一下就得到了。。

也就是说其实用一个磁铁和两个磁铁.RE600得到的转速是一样的?
我翻了以前贴子和飞机说明书..风神应该也是85:1的减速..10C的话应该是在这调.里面的三个%数就是定速说明书上的相对应转速设置吗?为什么会有三个数字呢?还有.RCE600只能在这三个数达到或超过50%以上才工作吗?定速工作的时候.控上设置好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就不管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