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转子断线

楼主(2012-02-02):
我的lg角磨机转子可能进去东西了,打断三根线,哪位能给个主意修修

网友A:
30块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块换一个吧

lg细款30换不了

网友B:
高速转子一般工具维修店都不敢修的,直接换转子吧,也是几十块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转子一般工具维修店都不敢修的,直接换转子吧,也是几十块钱的事!

我这没有换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电烙铁焊好过手电钻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电烙铁焊好过手电钻转子。

好焊么?接长还是直接焊

网友:
焊接了以后 平衡怎么办?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线断在可见的地方可以自己焊回去, 一般用没问题的.

严格一点的, 还要做动平衡匹配, 以避免由于不平衡引起的噪音和震动.

网友D:
把断头找好,,,,根据原来线序,一一对应,,把线头绝缘漆挂掉1.5-2毫米,,,分别挂锡,,,对接,焊接好,,再用绝缘漆覆盖住,保证绝缘 ,...绝缘漆用100瓦灯泡烘烤,,使其干透,,,,,,,凑活用..........

网友:
洗衣机电机如果因为漏水导致电机,,,漆包线局部漏电,打火,,变黑,,,可以把电机的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串联,,,通入220伏交流电,,,2-5秒绝缘漆迅速软化,,,,把绝缘破损的漆包线用竹签挑开,,,局部沁漆,,,,,,,全部沁漆,,,烘干即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断头找好,,,,根据原来线序,一一对应,,把线头绝缘漆挂掉1.5-2毫米,,,分别挂锡,,,对接,焊接好,,再用绝缘漆覆盖住,保证绝缘 ,...绝缘漆用100瓦灯泡烘烤,,使其干透,,,,,,,凑活用..........

谢谢了,虽然口头很没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