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山寨一个超微型 四轴 飞行器

楼主(2012-02-02):
用的3通道玩具直升机的芯片。我只希望能平稳飞起来,
实际测试。动力十足,平衡难以协调。油门一点点,,就飞出去了,但是不受控制。还在调整。大家拍砖。

网友:
桨上错了吧~

网友:
没有飞控不行吧

网友:
你换成两个电机控制 桨 一个正桨 一个反桨  再用一个电机 控制方向  可以悬停 前飞 后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桨没问题,可能是光线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买不到这么小的飞控,即便是有,也价值不菲.这个只是个玩具~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弟说的我没太明白, 四轴是四个电机,您形容中的只有3个.
我只这样的 接收芯片上有3个电机信号输出, 2个为动力,一个为前后方向,
我2个电机接动力1,另外两个接动力2,两两转向相反,以保持平衡,
第三个电机输出没有接,因为我要先搞定平稳飞起来再说.嘿嘿.
但是这套设备可能有些问题,无论微调怎么调,两边输出的动力都不一样大,导致不能平衡,我估计是买的电机不行,动力不平均.

网友:
还没有飞吗?

楼主:
这块接收不太好,微调效果太小,今晚换成另外一块,试飞好多了,基本能晃晃悠悠飞起来,但是太不稳了,乱飘,然后自转厉害,单说一个飞字,算是达到了,但平稳还差的远,继续修改之。

楼主:
标题

这块接收不太好,微调效果太小,今晚换成另外一块,试飞好多了,基本能晃晃悠悠飞起来,但是太不稳了,乱飘,然后自转厉害,单说一个飞字,算是达到了,但平稳还差的远,继续修改之。

网友:
我有个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用一个双发差速的红外接受,一个接俩电机。然后转弯就一边油门加大,一边油门小。可以考虑在前面加上配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这个确实就是这样接的,今天稍微调整了电机的方向,基本能稳定起飞了,效果还行,下一步加入动作。

网友(2012-03-18):
喜欢,顶一下,

网友(2012-04-26):
 楼主太强悍了。我也在考虑怎么用这种0716马达和47毫米浆

网友:
  楼主,我要看 电机的固定方式啊!上大图呀,我买了一些 微型 空心杯 电机 但是不知道怎么固定,求教~

网友:
玩这个可需要飞控主板的,楼主搜索一下Crazyflie

网友:
屁股是你的吗

网友(2012-06-14):
成品89元,何必再费周折

网友(2017-04-16):
牛啊。非常具有DIY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