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电机接变频器 震颤转动 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02):
描述 原本是Y接法的  3相750W的。/今天拆了接线搞3角形接法  变频器显示50赫兹  启动的时候很震 几乎能当混凝土震动器。转速很低 几十转分的样子。5赫兹也震 转速每秒几转。不知道什么原因/    界线头都量过 电阻一样。是不是绕组的抽头位置有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我碰到过,应该是绕组的头尾没对应。

楼主:
头尾对应 有点难哦    传点经验哈

网友:
就是 三个绕组要头 尾相接连成一个三角形。没有难度,你的接线错了。

网友A:
Y的电机楼主为什么要接成三角?小功率电机一般不能这么搞的

网友:
方法没错,估计头尾没接对。有时候电机上的标签可能有错误实在不行只能用万用表量下绕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Y的电机楼主为什么要接成三角?小功率电机一般不能这么搞的

接220V的变频器当然要改成三角接法了这个是标准接法有什么不能这么搞的。

网友(2012-03-27):
应该不是变频器的原因,你查查电机△改的对了嘛。 如果不行,你再查看变频器里面的参数载波频率是多少,你调高一点看看吧。

网友:
就是,检查接法没有错误,测下变频的输出。我的电机出现打摆子现象,是买的破16A的插头太次,接触不良造成的电机缺相运转,声音可难听了。

网友:
3KW以下的电动机都是Y型接法

网友:
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