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烧了这个元件,请问是什么?

楼主(2012-02-02):
翻了老帖说是随便更换一个MOS管即可,买了一个差不多型号的回来更换了,能点亮,但是充电不了,电压显示也是出错的。请问谁有正确的型号呢?

楼主:
图不是我的,是原装的B6也是这个位置烧,请知道的大侠提供一下型号,谢谢

网友(2013-06-06):
找一下保险电阻是否烧了

网友:
是个P管,锂电保护板上(笔记本电池)很多,拆个就行了。

网友:
图纸上的型号是4409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