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天6二代的进

楼主(2012-02-02):
n各位大神 天6二代 功能都够用吗 相比天7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天62能分别调节舵角 比例吗

网友A:
最大区别是显示屏,天7是点阵屏,能显示曲线,天6不能显示曲线。基本功能都差不多,飞简单的固定翼和450都可以。

网友B:
还是如天7把 中文 点阵 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