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高手,CQ6128A的电机改接变频器!

楼主(2012-02-02):
原
电机
是750W 380V 能否用单相220V进 3相220输出的变频器接线。

网友A:
看是不是Y接法

楼主:
感觉是Y接法吧。接线柱为三个接头。

网友A:
Y接法是380v,△接法是220v.

楼主:
那直接三角接法 用三相220V变频器就OK了?

网友B:
ok.但是,变频器功率1KW比较可靠,单相220V入,3相220V出即可。

网友C:
买个0.75kw变频 设么都别改 接上还保险 等于不用满负荷工作

楼主:
在高手们的支持下,改成三相220V成功了。谢谢大家大力帮助!

网友D(2012-07-13):
回复 楼主:
我也打算收个 金星的CQ6128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种变频器 可否告知品牌、型号、价格 谢谢

网友E:
请问:加了变频器后 电机功率是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