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电池比较好?

楼主(2012-02-02):
我的车是diy的,买的英国金属底盘,车是kv1~

电子设备我打算用威驰的声组和对应的多路电调,我想问下,用什么类型的电池啊?

镍氢电池?锂电池?还是什么?

多少毫安时、多少c、多少电压。。

希望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小弟最近在凑装备了,等底盘到了马上开工装配!

网友A:
威驰的话建议用镍氢电池,持续时间长一些,锂电的爆 发 力强大但坦克上没必要!我开始买了块锂电结果烧了个电调输出口!现在换成镍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驰的话建议用镍氢电池,持续时间长一些,锂电的爆 发 力强大但坦克上没必要!我开始买了块锂电结果烧了个电调输出口!现在换成镍氢了!

哦!明白了!我车子用的就是锂电,坦克的确好像不用爆*!

那数据呢?用什么啊!?

网友:
用锂电的C数小就没事了

网友:
我一直用锂电,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锂电有很多种,坦克上有用锂聚LI PO和铁锂LI ION,第一种好是好,但是需要经常盯着不要过放,还不能满电长期不用,所以铁锂的就好,参数就选3300以上吧,大一点用的久,放电率15c20c都行,够的

网友:
镍氢电池。楼主能暴一下电气设备的配置情况吗?

网友:
买老虎锂电吧便宜好用就是我买的c数有点大了

网友:
用锂电C数大的兄弟要提防堵转……烧电调几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