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 SE飞控板设置问题

楼主(2012-02-03):
想请教一下这些热心的师兄,我的飞控是MWC SE的飞控,按照说明我安装了JAVA虚拟软件,FTDI驱动,下 载了GUI图形界面,也选择了正确的com串行接口,还是不能读出与写入数据,拨动
遥控器
摇杆界面也没反应,但是我每点击一次写入按钮,飞控上的灯就会闪动一次,应该是连接好了,不知是怎么的就是有点问题,是不是有硬件坏了还是另有原因?先谢了

网友A:
貌似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接好FIDI后先别急着打开,因为刚接上FIDI的时候飞控红色的灯会闪一会,等到不闪的时候再打开上位机,当打开上位机选择串口的时候飞控灯还会闪一下!还有记得FIDI插口不要接反了,你可以这样试试看,如果不行你就问问老板!

楼主:
貌似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试过好多次了还是不行,哎不知道是

楼主:
不知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